NF芯片组换块CPU就能点亮!

楼主(2009-09-08):
今天收来一块返修好的.杰灵.NF芯片组主板..安装好CPU 内存.显卡.准备开机检查.发现点不亮.测试卡上RST指示灯闪了一下就灭了.属于正常的现象吧?表示认到CPU了吧.但就是点不亮和测试卡不跑码.怀疑是CPU没插好.重插了几次还是不行.后来从其它电脑取出一块CPU放到这块返修主板上.一点开机排针就OK了...为了确定先前那块CPU是否了坏了我把它放到另外一块主板上又点的亮!还进入了系统...
  师父们这要怎么搞呀...主板又是刚刚返修回来的...CPU放到另外台电脑又能用..!!.上图.
  我常听那些维修师父们说NF芯片主板只要一有问题70%以上的.桥有问题是吗?

网友:
桥虚了。多是这样的情况。时好时坏的

网友:
.谢谢楼上的..可我和主板售后的联系.人家说你换块CPU可以点亮.那就是主板没问题啦.CPU又是好的.想返修也返不来呀.

网友:
可能是你的CPU带不动,

网友:
.还会给耍死呀...咋办呀?.

网友:
NF的桥虚了,,,

网友:
BIOS问题,我碰过这样的主板,是华挚的754,因为754的U有好多种核心,我手上20个2500+ 2600+ 2800+ 只有一个2600+可以正常点亮,其它全不行,不检U。换主板正常,后来就是刷BIOS解决的

网友:
尝试升级BIOS

网友:
我的NF2上3000+的U显示800M主频..............!在BIOS里调倍频调不了.BIOS也刷过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兄弟。我特意把主板又搞坏了又拿去返修了。。。

网友:
"我特意把主板又搞坏了又拿去返修了。。。"你是最聪明的人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CPU座子扩孔了。哈哈

网友:
加焊桥试试,还有CPU座空焊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