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915P 主板 求助

楼主(2009-09-08):
电脑没声音 驱动也好好的 就没声音了
我想问下 这个该怎么检测 怎么跑线路 高手们 请教下
电脑没声音

网友:
把声卡芯片换换

网友:
加张独立的声卡吧!!不必要去修了!!!如果没其它问题的话!!!

网友:
芯片换了 还是不行 alc665的 换的一样的

网友:
主板上前置声卡跳线看看,有的板子没有跳线就会不响

网友:
谢谢了 问题解决了 跳线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