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B0

楼主(2009-09-08):
我有好几块478的板子,865之类的,故障是不插内存跑C1插上内存跑B0,请教这是哪的事啊?给桥有关系吗?能修好吗?谢谢。

网友:
换根内存看下

网友:
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我的判断是CPU坐虚焊.0B

网友:
检查内存排阻,刷BIOS,这个代码我没有好的检修思路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CPU和内存中间的排阻故障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换一下内存供电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