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笔记本自动降频修改。

楼主(2009-09-08):
刚才来个客户,神州的笔记本,CPU是迅驰1.7GHZ的,到BIOS和系统里看,都是600MHZ。
把电源管理改成最大电源,BIOS里的POWER里改成HIGH performance。不行。

最后,在EXIT里,选最后一个OAD OPtimize  .OK.

网友:
还有这样的事情呀 !

网友:
这要收藏起来,下次碰到这款机器一定要亲自试一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