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花屏

楼主(2009-09-08):
集成显卡的板子花屏怎么回事啊。我换过口,不管用。请问再弄哪里啊?谢谢。

网友:
内存不良,兼容性不好,还有就是北桥方面

网友:
BIOS有可能吗

网友:
集成显卡大多数主板是占用内存做显存的,所以它花屏要首先考虑的是内存本身,再者就是跟插槽的接触好不好,北桥坏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比例非常少,还有容易被忽略的是内存本身的供电问题,偏高。偏低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
集显的话,换条内存就好了!!!

网友:
集显花屏大部份都是内存的事,换一根内就好了

网友:
又学习了,原来集成问题是由于内存哪

网友:
可能的话,直接去干北桥

网友:
学到一手,集成的还来是内存不好啊

网友:
换内存不行就是北桥了,

网友:
主板集成显卡有时CMOS放电有时也能好

网友:
1 先换 内存!
再 检查 内存供电 场效应管MOSFET!

网友:
北桥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可能的话,直接去干北桥
引用 网友A:

万一仅仅是内存问题导致呢?对比论坛的里的贴,你的检查顺序是不是省略了一部分, 你的回答会误导新人.

网友:
支持4楼的分析

网友:
内存。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