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C 6000掉电,死机~

楼主(2009-09-08):
自己用的一台nc6000,经常会开机时点不亮,大概30秒左右就掉电了,点不亮时要断下电才行(卸下电池就好),有时也能正常开机,还有就是关机时死机,显示“正在关机...”就不动了~

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朋友?究竟是什么问题?先谢谢勒~~

网友:
加焊一下CPU的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我的NC6220下雨天要开很多次才能进入桌面,到现在还没办法修呢,不知道是什么问题。NC6000好像没有这种情况,楼主的故障应该是电源管理IC虚焊了,加焊应该可以解决问题的。

网友:
MAX1987虚汗了,修了很多了

网友:
建议楼主试试,加焊就可以了,不过显卡也有可能哦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测一下有什么不正常的。

网友:
谢谢大家!
试试....

网友:
6000的通病,加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