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重启的问题

楼主(2009-09-08):
我的一块板子重启的时候 总是死在进入WINDOWS 界面那 就是已经出来WINDOWS 下面还有进度条在不断运行 不知道描述清楚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的能帮助解决下么 谢谢

网友:
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表面现象看好象是系统有问题,但是不排除其他东西的可能,比如硬盘不是太好,windows启动运算不成功便停机了。。。。尽量把问题说明白点,这样才能给详细点的答案。。

网友:
C:\1216093cE1053G2.gif 就停在这了

网友:
为什么看不到呢  我已经换了硬盘了IDE 和SATA都一样 都试过了 系统也重装过
怀疑是硬件的问题 在检测某个硬件没过去 或者某个加载信息出错 按F8启动日志 从安全模式进入系统之后 看错误日志也没看懂  我已经将各个芯片断电了 可是还是有问题
WIDOWS一般检测到硬件有问题会不会一直挺在一个地方 还是忽略 这个也不太懂 现在是一头雾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