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1 不开机

楼主(2009-09-08):
DELL X1
待机电流0.01 开机键上有3.3V 但是按下开机键一点反应都没有,47N354及南桥都换过,故障依旧,也找不到对应的
电路图
不开机

网友:
查一下EC的工作条件正常了没有。

网友:
IO也换过吗。。。。

网友:
IO芯片是那个47n354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