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一个大水牛电源问题。辅助部分

楼主(2009-09-08):
一个大水牛的电源。无任何输出,绿线和紫线都无输出。
加电测得C5,C6有300V直流电压。
应该修辅助电源部分是吧??
C5,C6前的四个整流二极管用数字表正反测都是通的,但是拆下来测又是好的。是不是有什么东西短路了????
电路板底部和铁壳之间有一只死了的虫子,电路板底部有个地方有明显的痕迹。板上烧了一个坑,但是正面元件上看不出来。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短路 运气不好的话线路板层间短路 上个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小强烧辅助电源最难修的.要换好多芝麻小管的.一般是电阻开路.C1815坏得比较多

网友:
10有89是短路了,虫子很麻烦,后果很严重,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