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系统里认待修硬盘.

楼主(2009-09-08):
请问待修硬盘插到PC3000后面的插口上,,怎样才能让系统认出来.,请高手们指点下.

网友:
硬盘跳主盘 就3000自动会认盘

网友:
楼上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他的意思是让硬盘在系统中识别 就想接在主板的端口上一样

PC3K本身有这个功能! 我记得我用过!但是很久不用了 具体操作忘记了 自己找找看!

网友:
我只知道用VCR可以设到PC3000的第一个端口上认盘和扫描。

网友:
三楼说得对,,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
VCR怎样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