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求大家帮忙。

楼主(2009-09-08):
一台康柏 自由人900 CPU 是AMD的。故障过程是:电源突然烧坏,更换电源后能点亮 就是进到桌面左右就掉电(第一次开机的情况) 然后再开机就只能过康柏画面一点就掉电。并且发现开机的时候风扇都不动。可是我把CPU拿下,开机风扇转动不停,也不掉电。各位师傅给指点。
桌面

网友:
CPU 是AMD 462接口的。拿下CPU测CPU供电阻值有20几欧,正常吗?另外说一下更换的电源不是原装(但参数一样)有可能是电源吗?

网友:
真高兴!终于找到问题了。该机已经修好。

网友:
那你应该说说你的维修过程才是呀,便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