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具体测试TL431的好坏

楼主(2009-09-08):
找坛里找不到。。谁知道怎么具体测试TL431的好坏和性能不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个好的同型号的管子,用1K档测量对比各脚的阻值就可以了,我的电源就是这么修好的。

网友:
哦。好。。测试阻值就可以了啊...马上试试。。谢谢

网友:
谢谢楼上。。。现在知道了。。。

网友:
終於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