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山寨版9400GT显卡驱动

楼主(2009-09-08):
求山寨版9400GT显卡驱动

网友:
?? 什么?  你用驱动精灵装下就好了嘛。

网友:
驱动精灵装了还是那样,驱动人生也一样的,都打感叹号的,重启了也一样啊。

网友:
什么驱动软件都不行啊,你们谁能给我点帮助啊。

网友:
基本上是没希望了,我搞过找了好能久都找不到。

网友:
是啊,真有同感啊,那你后来怎么做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更新驱动程序,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我遇到的杂牌基本上都是这样搞定的,不知道你怎么装的?

网友:
都打感叹号的?  你强驱了吗?  要么下个公版的驱动看看, 不行在强驱公版驱动

网友:
都不行的啊,自带的驱动盘也没用啊。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没有,那显卡绝对没问题。

网友:
是垃圾的显卡刷成9400GT的吧,现在网上很多这种所谓山寨显卡出现。

网友:
选择自己选择驱动,在列表中找到显卡,然后再选从软盘安装,指向9400驱动位置,选择对应系统驱动,直接安装,无视任何提示。装完从新启动就行。我装过几次这样的卡,是从给HP的CQ40装显卡中学到的。

网友:
山寨版的那个  改了参数的  通用的不行 只能用它自带的  如果自带的也不行 就是芯片坏了

网友(2010-09-21):
百度找找很多说到的啊!

网友:
驱动精灵,驱动人生,驱动天使,鲁大师挨个试一遍,要是还不行就去找卖显卡的吧= =

网友:
烂显卡  要打驱动很难的

网友:
不要用驱动下载软件,没用的,找卖你显卡的人吧,问他要驱动,

网友(2010-10-22):
好像在那个什么。inf里面修改一下 就可以了,网上有找的。

网友:
你显卡驱动的光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