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0本子,CPU供电电感一只发热严重。

楼主(2009-09-08):
这是一只已经拆修过的本子,CPU供电的一只下管已经不见了,使用4410代换后,加电试机,电流达到580MA,其中一只电感发热严重,但CPU的电压为1。04V,且稳定。
    使用替换法将两相供电元件调换,仍然是同一只电感发热。
    更换电感,仍然是同一位置电感发热严重。
    这会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三只电感一头都是并联的..应该不是负载的问题...测MOS管的各组电压做比较.或测波形对比.多半是电源管理蕊片的问题.

网友:
对调一下检流电阻试试。

网友:
这个本子不在保吗

网友A(2014-11-13):
换个电干试试有时电感内部有问题

网友:
那只能换个芯片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干试试有时电感内部有问题

这可是5年以前的贴子。

网友(2025-05-05):
我去,谁挖的坟,现在都2025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