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家看看:华硕M2N-E怪问题

楼主(2009-09-08):
请求大家看看:华硕M2N-E怪问题
图所示,这块板子的红线圈着的那个像场效应管的地方,这个板子别人修过的,它输入是5V(9脚供的待机电压),第二脚接了地的。现在郁闷的是,这个上面上的是场管,听那个维修员说它换了一个场管不行,(我估计不是场效应官,)主板自动触发,不走码,并且这个管子很烫手,5V拉低为1.7V了,当然红线圈着的那个发光二极管不亮(SB-PWR)。叫他拿原管子给我看,他也弄丢了,真气人。按照主板的待机供电来说,这个应该是个稳压管如1084,1085之类的,但是我分析它的定义,一脚调整二脚输出三脚输入,而此板是二脚接地,于此郁闷(我还是换了7805不行),所以请大家看看此板上这个地方上的是什么管子,问题在那里?谢谢大家!

网友:
两个都接地你感觉还有必要修吗?你直接量PCI槽里的3VSB脚不就知道了,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这个主板是不是雷击的主板,看上去网卡好像也被下了,如果3VSB对地了,估计南桥那个啥了

网友:
红圈那5转3的管子是1805 你在测一下1.4VSB短路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也可能是1805,但是换上去后,发热量相当的大,5V输入电压被迫拖低,请问老兄,如何测试1.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没有取的,那个地方根本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位兄台,好像我没有说有两个地方接地吧

网友:
是三端稳压管 1805D的

网友:
是1805啊,我找了两个管子定义图,有些郁闷,是1085吧???请大家帮我分析下啊,急啊

网友:
这个直接换南桥好了,中间脚对地99.9%都是南桥坏,你再量一下CMOS跳线帽的中间,如果也对地的话,那就不用量了,百分之有时南桥坏。

网友:
考虑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画的圈圈就是1.4VSB。量量看把

网友(2010-02-08):
一个1117 一个1085

网友:
先加焊一下N570,不行的话就桥坏了。

网友:
南桥问题啊

网友:
楼主继然1.4VSB 有短路的话, 应该就是南桥坏掉了, 更换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