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pu无供电

楼主(2009-09-08):
我本是修家电的 刚刚涉足主板维修,希望大家能帮帮我。
杂牌754主板电源管理芯片isl6559cb,场效应管和电容都没问题,PG信号0芯片供电正常,此种故障应从哪一步一步查起呀?

网友:
先看板上别的电压正常不,比如南北桥供电,内存电压啊!如果都有的话就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咯!要不直接换也行啊

网友:
此板为单芯片供电正常内存供电也正常。那是不是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损坏呢???

网友:
EN脚是否有电压  ,  VID又有脚有0的话 , 基本考虑换IC

网友:
如果不确定是不是它坏了,可以先试着换掉再试下是不是好了,替换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帮助,已经修好了 换芯片OK.

网友:
学习了;;电源芯片坏的还是多的``

网友:
PG信号不是0吗,。。PG信号和电源芯片有关?

网友:
电源IC是一个非常容易损坏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