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喇叭声音很小 外置接耳机也很小

楼主(2009-09-08):
要耳朵接近喇叭才能听清楚,没有什么杂音就是小,不知道是有什么开关调节,还是功放IC坏了,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键盘上的音量开关有没有调到最大啊?

网友:
t40这个机器声音就很小吧!

网友:
换一下音频放大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