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3500摄像机电源电路原理与故障检修电路图(转)

楼主(2009-09-08):
松下M系列摄像机以其功能全、使用方便、摄录质量好、摄录的磁带可直接用VHS录像机播放等优点,广受县级与企事业电视台、学校、电化教育馆、个体婚礼摄像人员及部分家庭的欢迎,社会拥有量较大。目前,这类摄像机已进入维修期,因此,笔者以松下NV-M3500型摄像机为例,系统介绍该类机型的电路原理和故障检修方法。在电路上与该机型相近的NV-M3000、NV-M9000、NV-M9500、NV-DP200等机型以及松下M系列的老机型如NV-M7、NV-M1000、NV-M8000等摄像机,也可参照本文介绍的方法进行检修。
  电路原理简析
  摄像机的电源电路实质上是一个直流—直流变换电源。该电路将电池或交流适配器提供的12V直流电压变换为各种脉冲电压,再经脉冲放大和整流或滤波后,变成多组稳定或非稳定的直流电压供机内使用。这部分电路是摄像机故障易发部位,是检修重点之一。

  NV-M3500摄像机电源电路原理框图如附图所示。该电路主要由IC1001(BA9703K)、IC1102(NJM2903V)、T1001及其外围元件构成。其中IC1001电路集脉冲振荡、电压控制、检测保护等功能于一身,是电源电路的核心元件。

  当在摄像机内装入电池或接通交流适配器时,12V电源经插座P1605②脚、P1001②脚送至电源通断控制管Q1006的发射极和IC1001⑩、 脚。另一路直接送至系统控制电路的IC6010③脚,并由其将不稳定的12V电源变换为5V的稳定电压供给系统控制微处理器IC6004,使系统控制微处理器处于工作状态。

  当接通摄像机电源开关时,由IC6004⑦脚送出“电源接通”高电平指令,经QR6008倒相后加至Q1006基极,使Q1006导通,12V电压加到IC1001的 脚。与此同时,IC6004⑧脚送出摄像机电源接通的高电平指令直接加到IC1001 脚,使IC1001具备工作条件。当IC1001正常工作时,其⑨、 脚送出1.0Vp-p左右脉冲信号,分别经Q1003、D1004、L1007、C1008和Q1001、D1002、L1002、C1003两组降压式开关稳压电路降压后,得到5V和3.5V两路直流电压。降压式开关稳压电路的工作原理是:当IC1001⑨脚送出的的脉冲高电平加至Q1003基极使其导通时,二极管D1004截止,输入的直流电压经Q1003和L1007给C1008充电,此电流使L1007中的储能增加。当IC1001⑨脚送出脉冲低电平加到Q1003基极时,Q1003截止,L1007感生出左正右负的电压,经负载和续流二极管D1004释放电感中的能量,维持3.5V输出电压不变。5V输出电压的另一路工作原理与此相同。

  IC1001 脚送出的脉冲信号经Q1004驱动放大为15Vp-p脉冲信号,再经脉冲变压器T1001转换后,在T1001次级③、④、⑥脚分别送出不同幅度的脉冲电压,并经各自的整流滤波电路后得到+18V、+9V和-8V三组直流电压;受控的12V电源还直接经Q2101、D1202等稳压后送出9V电压。

  为保证上述各路输出电压稳定,采取了相应的负反馈稳压措施。其中5V电压经VR1001等分压取样后,反馈回IC1001的 脚;3.5V电压经VR1002等分压取样后,反馈至IC1001①脚;+18V、-8V和+9V三组电压则由9V电压一路经VR1003等分压取样后,反馈至IC1001的 脚,在IC1001内部调整各自输出的脉冲宽度,来保证各路输出电压的稳定。

  除上述各路电压外,12V电源还分别经Q1061、Q1062等电压调整后送出磁鼓电路和主导轴电路的工作电压。由于供给磁鼓和主导轴电路的电压应随它们各自的工作状态调整,因此磁鼓电源和主导轴电源的反馈信号分别取自磁鼓驱动电路IC2101 脚和主导轴驱动电路IC2103 脚。磁鼓电源的反馈信号直接加至Q1061基极;主导轴电源的反馈信号经IC1102比较放大后,加至Q1062基极,来调整各自的工作电压。
  检修方法
  在摄像机的故障中,电源电路的故障比例较大。其故障现象主要表现为:1.拨动电源开关不能开机,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所有控制键不起作用;2.拨动电源开关后,电源指示灯闪亮一下即熄灭,机器无动作;3.用交流适配器正常,用电池则摄录十几分钟便告警电量不足并自动关机。这一故障俗称“电池不耐用”。

  上述故障现象不仅与电源电路本身有关,而且与系统控制电路等也有联系:当系统控制电路出现故障时,有时也会出现上述现象,因此在检修工作中,首先应大致判断电源电路是否有故障,以区分故障部位,然后,要检查电池或交流适配器是否正常。

  1.不开机,所有控制键不起作用的检修

  该故障是摄像机最为常见故障之一。发生这类故障的原因是:(1)电源电路本身有故障而使电源各路输出电压均为零;(2)系统控制电路有故障而使电源电路不能正常开启工作。本文主要介绍电源电路本身故障的检修。

  检修时,首先应测量主电路板电源部分插座P10012脚或测试点TL1011的电压是否在12V左右。该点电压是电池或适配器送往机内的供电电压,若该点无电压,应检查摄像机右下角电源插座小电路板上元件L1601、D1603是否开焊,接插件P1501与P1602是否接触不良,适配器直流输入插座内是否接触不上等。
  如果上述测试点电压正常时,则应继续测量IC1001的⑩、 脚有无12V电压,若无说明L1001断线或脱焊,若有则可边拨动电源开关至开机端,边测电源通断控制管Q1006基极是否变为低电平,如Q1006基极电平不变,应着重检查系统控制电路中有关线路或元件;若Q1006基极电平变化正常,则继续测Q1006的集电极是否有12V左右直流电压输出并送往IC1001的 脚,若该电压没有,则说明Q1006及其偏置电阻有故障。

  当12V电压能正常送至IC1001等电路,但各路电压仍无输出时,则应重点检查IC1001振荡电路是否正常,也就是用示波器检测IC1001 脚有无正常的振荡波形,若有正常波形,则可认定振荡电路完好;若无波形,则要重点检查电容C1027是否损坏。另外,要检测IC1001 脚是否有系统控制电路送来的4.8V左右高电平。若一切都正常,但电路仍不工作时,可基本断定IC1001损坏,可更换IC1001试试。
  在检修中若怀疑是IC1001损坏,也可通过测量其各引脚对地电阻值及工作电压(与正常机比较)来判断。一般若IC1001损坏,其引脚电阻中总会有几个明显偏离正常值。

  2.开机后,电源指示灯闪亮一下即熄灭的检修

  这种故障现象表明电源电路能正常启动并产生+5V电压使系统控制电路瞬间工作。也说明电源电路除+5V电压外,其它某一路或几路电源因自身故障或负载严重短路使输出不正常,而导致保护性停机。
  检修时,应先检查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由于瞬间保护无法测量,可先找准待测点后再迅速拨动电源开关,利用电源打开到保护关机这一短暂的间隙,依次测量各路电压。根据检修经验,无故障的各路电压,在开机瞬间有一个短暂的升高—回落过程;而有故障的回路,电压将始终为零或升高—回落幅度极小。当通过测量查出某一路输出电路不正常时,可由输出端向前逆向检查(逐点测量瞬间电压或在路电阻),一般就可迅速找到故障点或故障元件,最常见的是相关电路电感元件断线、电容漏电、电压调整管或控制晶体管损坏等。

  在实际电路中,最易发生故障的是+18V、+9V和-8V三路工作电压不正常。该部分电路的常见故障是Q1004极间击穿或开路;T1001内部断线或短路烧毁;+18V回路的C1013、C1016、C1017、C1019、C1020等漏电及L1009、L1010、L1011开路等。

  除上述外,若发现某一路或几路输出电压偏离正常值时,可通过调节各自的反馈取样微调电阻VR1001、VR1002和VR1003来加以校正。

  3.电池不耐用的检修
  电池不耐用是指在电池完好的情况下,由于摄像机电路有故障而造成电池使用时间过短的故障。这种故障一般有两种现象:一是故障机使用交流适配器正常,用电池则十几分钟便自动告警电量不足而关机;二是将充满电的电池放入故障机,只有两格的电源指示,而在正常机中能指示四格。引起这一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电源电路本身有故障;(2)系统控制电路中的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另外,当电池本身因使用不当具有记忆效应或过度放电等原因损坏时,也会出现上述现象。因此,检修时,应首先确认电池本身是否良好。

  当电池良好时,应该用万用表检测主电路板P1001插座2脚电压,并反复开、关机,若该处电压基本不变,说明故障在系统控制电路;若该点电压在开机时有1V左右跌落,说明故障在电源电路本身。电源电路的常见故障点为:电池簧片接触不良;适配器插座内接触不良;接插件P1604、P1501、P1602虚焊;电感L1601、二极管D1603虚焊等,可逐一检查这些元件。
  检修实例
  [例1]故障现象 拨动电源开关不能开机,指示灯不亮。  分析与检修 首先对电源电路进行检测。用万用表直流电压50V挡测插座P10012脚电压为12V正常,继续测IC1001的⑩、 脚也有12V工作电压。此时,再边拨动电源开关至开机端,边检测电源通断管Q1006各极电压,发现Q1006基极电压不仅不随电源开关的接通而变为低电平,且电压值与Q1006发射极电压相同,均为12.5V左右,而在正常开机状态时,Q1006发射极电压为12.5V左右,基极电压为11.7V左右,集电极电压也为12.5V左右,故怀疑Q1006损坏。焊下Q1006(2SB970X)检查,发现其b、e极间击穿,b、c极间已开路损坏。用同类新管代换后,机器工作恢复正常。

  [例2]故障现象 同例1。

  分析与检修 首先对电源电路中各路电压进行检测,发现+5V输出电压仅有2.5V。检查该路负载并无短路之处,故怀疑+5V稳压调整回路有故障。

  在检查+5V稳压调整回路时,首先检查稳压取样电路。稳压取样电路由电阻R1001(6.8kΩ)、R1002(2kΩ)和微调电阻VR10001(500Ω)等构成,5V电压经R1001、R1002、VR1001分压后从VR1001中心动片输出取样电压反馈到IC1001的{30}脚,以保持5V电压的稳定。测R1001上端电压为2.5V,测VR1001中心动片也为2.5V电压,而根据分压原理,该电压应为R1001上端电压的1/2左右。现在两点电位相等,很可能是VR1001的下端到地之间开路,破坏了电阻串联分压的通路,使上述两点电位相等。实际测量,确实为VR1001下端开路损坏。更换一只新微调电阻后,故障排除。

  [例3]故障现象 拨动电源开关,指示灯闪亮一下即灭,全机保护无动作。

  分析与检修 根据经验,此类故障大多为除+5V以外的某路输出电压不正常所致。检修时,先找准各路电压测试点,并拨动电源开关,利用电源打开到自动保护关机的短暂间隙,依次测量各路电压。检测时,发现电源输出+18V和+9V始终为零,而-8V等其它各路电压在开机瞬间均有一个升高和回落过程。仔细检查,发现脉冲变压器T1001④脚与⑤脚之间断线,使T1001③、④脚均无脉冲电压输出。更换T1001(ELL04T032R)后,机器恢复正常。

  [例4]故障现象 电池使用10分钟左右即告警关机,将该电池放在正常机上,电源指示量为四格,而在该机中却只有两格。

  分析与检修 经检查,确认该机电池是好的。用万用表检测主电路板P1001插座②脚的电压,关机状态为12.6V,开机测为11.5V,跌落达1.1V,说明从电池盒簧片至P1001插座间有接触电阻过大之处。仔细检查后发现,直流电源输入插座中的电池通断转换触点严重氧化。将此触点处理干净后,再试机,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