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PCI一定会有3.3VSB么???

楼主(2009-09-08):
如题。主板PCI一定会有3.3VSB么??? 南桥一定要有3.3待机电压么?

网友:
恩 以前PCI我一直觉得会有!
今天遇到一个370的老板 插电 上卡3.3就没亮
  我说班子坏了  客户说好的 按了开机键 真亮了
所以说 PCI 3.3可以没有

网友:
没有怎么工作呀,应该是有的吧,没遇到过没有的

网友:
老板子的PCI脚的A14脚的针,有的省略掉了,你可以直接测量哪个点!!!!!!

网友:
我手上就有一块技嘉的815EPT板子,上电源PCI上测不到3.3VSB,开机冒上5V电压正常,ATX各脚也正常,这个主板由IO  IT8712F-A 0220GXS,控制开机电路,现在就是不通电。由于没有IO代用。所以试试找一下是不是其它地方出问题了,测不到3.3VSB,只需短接一下ATX14P和地,主板就可以上电了。测CPU,内存,BIOS针电压正常,PCI3.3VSB也有了,所以有点迷惑了,请教高手是不是IO坏了,我手上又没有,郁闷!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被省略的说法
反正有的板子 就是没有PCI3.3SB
就像我旁边的以老黄板 P6EXP_ME  插上诊断卡3.3绝对不亮 但是绝对能开机~

网友:
我见过的板子都有

网友:
Pci没3.3vsb的我见过,不过会造成比如像独立网卡之类的不据有唤醒功能了,但是南桥的3.3sb一定要有的

网友:
南桥的3.3VSB一定有的 PCI的3.3V可能会没的

网友:
PCI A14就是跟给南桥提供待机电压的1117第二脚直接相通的!!!

网友:
每个人说的怎么都不一样呢,这个板子南桥边上的1084,估计是就南桥3.3VSB 但是也没有,跑线路跑不到5V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