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键盘开机键开机不灵活如何处理??

楼主(2009-09-08):
T30的键盘开机键点好多次才会开机呢,又不想换键盘,有没有方法能比较好的维修处理一下吗?

网友:
开机键拆下来 里面的刮一下 效果不好的话就加点锡箔纸 绝对好用 !

网友:
没有拆过IBM的键盘,不知如何下手!!

网友:
我都是飞线过来一个开关 手感还比较不错呢

网友:
上次修一个, 差点玩死我了, 开关键修好了, 键盘用不了, 很麻烦啊 细心点还是可以修好的

网友:
不怎么好弄,小心为妙

网友:
一个二手的才什么价啊

网友:
那按键 很好拆呀
先把那个 塑料片拿下然后取下开机键 再把地下的 按键冒拽下来 没关系的! 接着就可以 大东干戈了

网友:
还是飞线借个开关好,不会返修

网友:
明天试试,看看成果如何!!

网友:
还是飞线借个开关保险一点

网友:
台式键盘我修过不少,笔记本键盘只拆洗过两次(进饮料粘连和内部断线)
先把按键一个个拆下,再把铁板拆除,最后就剩下两张塑料膜,上面附着电路。粘连的用水冲洗过后放阳光下晒干;断线的用万用表找到断线的地方(一般都会发黑氧化),先用橡皮轻轻的把氧化层擦掉,再用尖细的东西(如镊子尖)蘸点导电银漆补线
然后按原路装回,修本键盘最麻烦的就是按键的拆装了,且小心不要把弹簧卡扣弄坏,很费时间的,这是我修过两次本键盘的经验,我想其他本键盘的清洗应该是大同小异。

网友:
我感觉还 是 自己安装个开关好点

网友:
曾经遇到一个键不好用。发现是按键下有些瓜子削似的异物垫住了按键,影响了键程。

网友:
T30的键盘是很难开的啦,我修过很多这样的机器都是要开一二次才能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