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创17寸CRT纯平显示器图像上部压缩

楼主(2009-09-08):
我的同创17寸CRT纯平显示器图像上部1/3被压缩,下部正常,图像左右两边有点弯曲调节菜单无效,请教各位师傅我应该从哪里入手检查故障?

网友:
测量场块好不好,或者先加焊   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1)查场供电部位的电容是否失容.电阻是否变大,
2)换场IC.

网友:
更换场输出电容,在测量供电是否正常。最后换个场快

网友: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我换了个场IC后故障排除了

网友:
查一下场电路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