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主板的USB口有问题

楼主(2009-09-08):
鄙人的主板所有的USB口一插U盘就卡个半死,拷贝数据基本都是出错,前置USB口也一样,主板的USB接线绝对没错,插块USB的卡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这个问题,本人很郁闷。。。万分感激~~!

网友:
USB阻值 正常不?
  供电正常不?

网友:
SB有问题了

网友:
先查供电,供电正常的话,SB估计也差不多了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多半南桥有问题。

网友:
直接供5V给它,不行换USB接口,再不行就不搞了。。。。

网友:
6楼的,我换了个新的电源也是一样,哎。。。。。。。。。。

网友:
换个USB口就行了啊

网友:
接口没问题的话 可能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插块USB的卡也是出现同样的情况,  那肯定是SB有问题了。 打下阻值看看吧

网友:
换个端口,不行的话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应该是sb的问题,打下usb阻值看下,顺便加焊下sb ,如不能解决要换桥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