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点不亮

楼主(2009-09-08):
电脑正常启动后 如果在重新启动电脑 就无法再点亮显示器 需要关机等几个小时,点不亮时风扇猛转.
换了一个正常的电源 此种现象依然在.

网友:
请用排除法确定是否为主板问题,本版块为“主板故障讨论区”

网友:
查查显卡和内存

网友:
可以先确认所有周遭配件是否正常

再来检查板子

网友:
版主说得对,先做好板子级维修,,如果真是主板问题的话!!相信IO和南桥最有可能!!!

网友:
我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做个参考....不要举报我混分....

网友:
多数还是跟IO,还有南桥有关系的,你先排查清楚确定是不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
查下看可能是主板的问题啊。

网友:
首先。你要排除主板以外的部件,在确诊是不是主板,要是真是这样的话,那你有没有,风枪,这样的电脑主板,虚焊的可能性就大了。越是用久的主板,越有这样是问题,这也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作为维修人员来说!
下次。进来的时候。希望,看到你准确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