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块过热引起黑屏故障

楼主(2009-09-08):
新修一台方正15CRT,是单位用的,来修过几次了,一直没人说原因,我就是加焊一下场块,因为那老虚焊,一开显示正常就让拿走了,
这次又到我手上了,看着很熟悉,所以怀疑是有其它问题,所以上信号拷机
果然,用了大约20分钟,显示器不显,所有一排指示灯全亮,听包部位有轻微声响,拔电,用手摸包,温度 不高,摸行管散热片,温度不低,再摸一下场块上的散热块,NND,烫手
于是就换了个场块,谁知道还是一样,这种情况是哪里问题呢,是不是场偏转线圈有问题?

网友:
换过整个显像管了,没有用,应该跟偏转没关系了

网友:
怎么就没人回贴呢 ?会不会是场块周围的电容之类?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场芯片?周围的二极管,电容都换了没有?有时看着没坏,但芯片过热,明显有严重的短路了。考虑换旁边的元件。再开机试半小时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