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156跑25

楼主(2009-09-08):
V星ms-7156/685PE/。
查用PCI显卡和AGP显卡都跑25,USB阻值正常
那位仁兄说一下那里坏
谢谢

网友:
查一下内存相关电路与内存槽和内存条是否正常

网友:
我感觉!!如果板子没有虚焊的话应该刷BIOS了!!

网友:
bios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BIOS       内存插槽。。。。。。NB

网友:
同意楼上的,1.。BIOS。2.。内存。。。3,北桥

网友:
楼主是个很热心的朋友,别人说过的我就不说了,我有一块V星7135,754,NF4的板,跑到25就亮了

网友:
跑25应该是就点的亮啊

网友:
跑25,可大可小

小的问题:可以刷BIOS,换I/O.看AGP供电

大问题,桥坏了,我有几个就是25,SB挂了

论坛档25的很多

网友(2009-12-25):
可以刷BIOS

网友:
显卡要是 没问题  那就是南桥坏了  换桥把

网友:
南桥坏了,可以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