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222 左右亮度不一样

楼主(2009-09-08):
联想D222 左右亮度不一样 从中间开始左边比右边暗刚好一半好像阴阳脸一样,开始这台机器是高压保护问题换过通用板,现在就成这样子了,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灯管全部坏,不会吧?你可以对测电压试试看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的问题啊  你换灯管试了吗?

网友:
如果你的通用高压没有问题,肯定是灯管坏了,有一个老化了。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