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69T主板,清BIOS后能开机,但保存后不能开机

楼主(2009-09-08):
昂达A69T主板,清BIOS后能开机,但保存后不能开机,屏幕黑屏,诊断卡显示F2,重新清BIOS后,按F1跳过后能正常启动,但重新启动又是不能开机,哪位老大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主板不支持的硬件引起.比如显卡或内存.
接触不良.更换下内存槽,清理显卡,内存灰尘。

网友:
跑一下COMS电路看看

网友:
刷个BISO试试吧

网友:
重刷BIOS
应该是BIOS 的事

网友:
是BIOS的问题,我修过一块,按F1就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设COMS取消F1后就过不了,刷BIOS后就正常

网友:
电池还有没有电啊

网友:
对啊,我也遇到过很多板第一次开机不能显,要按下重启键才能显示,很难理解啊

网友:
这样子应该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0-02-08):
这种问题只能是换CPU。、、、ok

网友:
换CPU应该不OK吧··BIOS问题比较多吧。

网友:
把主板电池拆下来 用万能表测下主板电池够不够3。3V电压。电池不足也可能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