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TM2400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09-09-08):
此机图纸编号LA2761。待机电流0.08,感觉高了。待机时摸主板,发觉电感PL14发热,怀疑有短路存在。断开测试点PJP4,前端测得阻抗150左右,后端460。换此电感,待机电流0.06,感觉应属正常。开机不亮,跑代码0860,上基地论坛查得相关文章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04132&highlight=ACER%2B3210z%2B%B4%FA%C2%EB%C5%DC2b%2B08,其它谈到此主板不上网卡时跑08代码,至此怀疑网卡虚焊,加焊后开机,OK。另此主板开机正常的情况下,代码显示00。

网友:
网卡导致不开机的见过,电感坏的 没判断出来过!  下次遇到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