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后无显示

楼主(2009-09-08):
主板为工控主板,CPU用的是PM 1.3G( 迅驰1代,Socket479),主板上电后CPU核心电压只有0.95V,I/O为winbond W83627HF,电源IC为ISL6218,开机后量测ISL6218上的VID5~VID0,电压分别为1.05V、0V、1.05V、1.05V、1.05V、1.05V,查阅CPU规格中的VID说明,对应的输出电压为0.956V,与量测的Vcore电压一致,另外上CPU后用表量测Vcore脚对地电阻为10欧姆,是否正常?
已量测板上(包括内存、USB、网卡等)电压,完全正常,维修不知如何下手?请大家指点!

网友:
可不可以跑码?到哪里?

网友:
不好意思,手上无Debug卡,无法得知跑码状况。

网友:
是不 是没有复位。把时钟和复位测一下。对照看 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下一步量时钟,再量复位,如果三大要素都正常了,那就要看CPU座有没有空焊,用手压cpu开机看行不行,如果行了,那就加焊cpu座,如果还不行,那就是不跑cpu,测cpu到北桥的AD线,看阻值是否正常,相差不大,再测北桥到南桥的沟通线对地阻值是否正常,刷BIOS试试看行不,不跑cpu的板比较难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