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带22灯管

楼主(2009-09-08):
我一个22液晶显示器 是杂牌的 看到高压板烧了 换了一个 高压板 就看见管一闪就没亮了 我用17的高压板能不能把22的灯管点亮 我主要是想试试灯管坏没坏 但是我接上看见灯管一闪就没了 不知道是灯管换了还是带不动保护了 哪位能给预指点啊

网友:
你买的高压条一定是质量差。
带载能力小
测试高压条12输入保险是否熔断,熔断的话一般的升压管击穿居多。
建议购买带载能力好的条子,价格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不至于反功,提升自己的信誉。

网友:
高压条质量不好吧,我用的17的高压条点22的就没有问题。

网友:
市场上的高压板就那么几种,质量都还可以。

网友:
是你的高压板有问题;;我测试的时候也经常哪22寸的灯管测试啊;;OK的;;

网友:
灯管尺寸和高压板不存在任何关系一样能点亮

网友:
是可以的,17寸和22寸一般都是四灯管的。

网友:
什么乱七八糟的
它怎么换的高压板都没说
你们怎么就说是高压板的问题呢
可能是他那根线没接好

网友:
看你的高压条好不好 电压够不够?

网友:
17的高压板是可以点亮22的灯管的。

网友:
你看你的线接好没   别一点小问题也跑论坛来

网友:
电源带负载能力差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原装的17“高压板带22”的灯管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