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想不到的二次电源不升压故障

楼主(2009-09-08):
前几天修了二百里另外一个城市发过来修的七喜显示器,那城市的师傅修过检测是高压包坏啦,只有发货过来给我修,我开机高压都有,只是G1负150V,查后控制管的供电56K开路换后,图像很朦,换管座,少红色,信号线断啦,换信号线,按键也失灵,换了按键,修好,发货,客户收货后说图像很窄,左右不停闪动,看都看不清楚,拍拍外壳瞬间会好,一会又闪动,客房说没修好,又发回来给我,显示器壳都变了点形,有一个螺丝孔都断啦,货运部太不负责啦,只好开机检测,故障出现时,测二次电源没升压,用点力拉电路板,升压又正常,怀疑电路板线路给振松啦,把有关二次电源的部分补焊个遍,故障还没解决,用灯泡照二次电路的铜铂线路,加万用表量电阻,也没有开路的地方,不知该怎么查下去,无意间发现CPU旁边的存储器是安装了插座的,把插座拆啦,直接焊在电路板上,OK啦.

网友:
很可能要返修哦.

不太可能.

网友:
几十块钱的东西 满地都是。值得来来回回发200里地修。是不是脑子进水。

网友:
现在的显示器是便宜很多了,但以前那些老机子,很贵的,别人舍不得丢嘛!有感情了!能修就修,不能修再决定换新的!

网友:
CRT显示器现在二手的很便宜的 从另一个城市,来回发两次 那点路费也快买一个CRT了

网友:
现在修显示器 没意思啊

网友:
CRT维修末日即将到来,师兄们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