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供电电路中的二极管

楼主(2009-09-08):
CPU供电电路中的二极管 一般是什么型号的呢??我的电源管理芯片是RT9603的,主板是精英945PL-A

网友:
有吗?有吗?有吗?有吗?

网友:
好像主板上CPU供电没有二极管啊.....

网友:
请大家看下图1,红色圈圈的。。难道不是整流二极管的符号么???

网友:
一般 有二级管也是耐压达到12V以上就行了,  都是接  BST 电容

网友:
那二极管好像是连12V跟电压控制IC的,主要是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
呵呵,暂时还没遇到过这种板子

网友:
普通的也可以了.那个是给驱动IC供电的

网友:
看上去象是代替下管用的,最早的P3CPU供电有这种用法.要是代替下管用的就要用大电流的快恢复管.

网友:
哪是主板预留的空位吧,在废板上随便拆个就行。

网友:
我有一块845GL的主板,下管也是用的二极管,但它的外形与COMS管很相似,管脚也一样排列,只是两个小脚是焊在同一块铜箔上的.

网友:
LZ图片上好像是供电场管烧了吧,

网友:
怎么没有二极管

相当于下管的功能

网友:
这块主板的“历史”:开始换了一个场管,参数不一样的,大概大概这样就换上去了,可以装系统,开机,都用了2个多小时,没事。放置一两天,就开不了了。感觉是先前换上去的场管参数不对,才用不了的,然后再换其他的,结果把其他些供电场管和电源IC都烧啦,把坏的换了,在换过程中,不小心把上面所说的整流二极管弄掉了,就在手机充电器里面拆了一个,型号是:IN4007换了上去。然后主板不上CPU ,触动开机针脚可以开机,但不可以关机。上了CPU,风扇转了一下,就不转了。现在都把主板丢在一边了

网友:
风扇转一下就停。也许是保护了。还有不上CPU时能开机。那时核心电压也许都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