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20北桥 和CPU 没有供电

楼主(2009-09-08):
有一块TM 2420 的本本, 待机3V5V都有,能开机但开机后电流走的很小, 给北桥供电的1.8V  但1.05V的没有出来,CPU供电没有出来,已换了给北桥供电的控制芯片6227CAZ 1.05V还是没出来。恳请大家给我出出维修思路呀!

网友:
你的问题是: 没有开机加电自检过程. 还是先看看南桥

网友:
观察下1.05V的供电条件满足不

网友:
6227CAZ一组给北桥1.8V是有的,给1.05V的开关信号也有的说明电源芯片工作条件是正常的

网友:
还有的是CPU核心供电也没有出来呀!

网友:
先把1.05修好吧,CPU自然就出来了

网友:
1.05V就是搞不出来呀!给点经验呀!

网友:
既然1.05没有出 来,就查撒,不 行的话看 看电路图,查仔细点

网友:
是呀,别急,查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