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是什么晶振

楼主(2009-09-08):
一般我们都会在主板上看到25.0字样的晶体振荡器.那是什么晶振啊

网友:
网卡晶振呀

网友:
有些主板还出现两个。25.0...什么的。

网友:
一般出现在北桥附近和南桥附近

网友:
这个在主板上是网卡IC用的

网友:
一般是在网卡芯片旁边的;;是网卡晶振

网友:
跟网卡芯片提供频率的晶振

网友:
我的这块主板上也有一个,在南桥旁边,我这块主板上不集成网卡,我想应该有别的用处吧!

网友:
如果是在南桥旁边的话,个人理解为SATA接口控制器晶体,25*4=100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