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师傅,我有好几快ST340016a的硬盘,插上电源,感觉不到转动...

楼主(2009-09-08):
请教师傅,我有好几快ST340016a的硬盘,插上电源,感觉不到转动...电脑也不认,会停在检测IDE那很长时间,通上电了过一会,摸硬盘,会发热,想问问师傅我要如何下手去修....小菜只会休点主板,换换电容啊之类的,是个新人,希望师傅们多多教我

网友:
你换个电路板试下子,
西捷硬盘好多电路板的问题引起的。。。

网友:
哈哈 你通电用手摸一下一个食指大小的集成块是不是烫手  是就是它了!

网友:
我遇到过这问题,应该是主板上的电机芯片坏了,拆下看看就看见了,已经烧坏了

网友:
烧了还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