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大风扇那种),求芯片型号!

楼主(2009-09-09):
此电源辅助电源是用一个8脚的小芯片...,已炸飞,脚位电路板2、3、7、8短接。求此芯片型号。感谢!!

网友:
电源的型号你也不写,鬼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
明天去我那堆电源里面看一下有不有这型号的电源,LZ别抱太大希望,我那ATX-300P4-PFC的居多

网友:
好像是7个脚的吧

网友:
好像是7个脚的吧
引用 网友A:

这哥哥说的对,没有第6脚。是7个脚。

网友:
NCP1014,有人问过n次了。

网友:
NCP1014,有人问过n次了。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你了,这回有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