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问题

楼主(2009-09-09):
年初到电脑店去上班,本来是搞家电的,因意外才到电脑店上班,每次修都是什么坏换什么,大件大件得换,想自已试着维修,近日接到好几台都是主板坏了,
1。开机不报警,即使不插内存也不报警,测下复位按键无3.3V电压,复位3.3V脚与地阻值很小,短路了,顺藤摸瓜到分支点我依次断开,发现联接到时钟芯片那一条线路取掉后,3.3V正常,做而怀疑那个芯片坏,(旁边有个14.318晶振,不知是不是叫时钟芯片)想换,因为是第一次维修不敢肯定,请同行指正,可是我以前换过的板上面都没有同一型号的,哪位行家有发个给我吧 (今天在家里型号忘抄回来了,明天补上吧 )哪位行家发个给我吧  具体联系QQ:506653350 注明(验证注明:主板基地)具体费用QQ详谈。旧的也行只要是好的,我主要是想试是不是判断正确,行家也不会介意这一颗吧 ,权当支持新人,

另一台,845主板,开机报警,好像是报显卡吧  拨掉内存会报内存出错,我换过显卡也会报的,插与不插显卡都是一样报警。我个人估计出现主板对显卡的识别上吧 (不知怎么描述,反正是主板报显卡出错,显卡又没坏)我不知道要查什么地方,这是我维修的第二坏板,这些板都是我的了,因为我经给和客人说换新板了旧板他没要回去。

网友:
第一块复位针应该连的是门电路74系列吧,十四脚
第二块查VGA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具体脚位要找一个脚位图看看哟

网友:
第一块板上的那个时钟芯片是   RTM682-480     59068Q1 5372  谁有请寄一个给我吧   运费我出,我很想试试,
楼上的我的那块板我跑完线跑,应该是这样的,, 他那个脚是通过一个电阻,连到上面那个芯片,我取掉那个电阻时,复位脚电压正常了,我是根据这个就认为是以上那个芯片坏了,请同行指正,我是第一次修主板,我以前是修家电的。  QQ506653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