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代双面内存如何作BGA?

楼主(2009-09-09):
试过作双面的DDR2代内存时,焊上这面,反面的就会掉下来,如何操作能即焊上这面,反面的不会受到影响?谢谢~~~

网友:
温度和时间要掌握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或者用CPU的散热片来垫着焊,散热片吸收热量很快。

网友:
拿修手机的卡座卡住内存条再做BGA就不会影响到下面的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