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fx6800xt掉一个底盘,报一位错,难道真的废了吗?

楼主(2009-09-09):
由于换显存重新直球,清理底盘过程中,不小心掉了一个显存低盘。现在花屏,MATS报C55,一个数据位错。就是我弄掉的这个低盘的问题。

这个显卡正面只有4颗显存,还有4个预留位置。
显存分布如下
                U18 U19
         U23                                    U20
    U22                                           U21

                            GPU                       U16
                                                         U17

U22 ,U23 U20,U21  是空的,预留的位置。
U18,U19,U16,U17   就有这4颗芯片

U18  掉一个底盘,现在测MATS,报C55一个数据错。

现在该怎么办啊 能不能把,U18,U19挪到 U22,U23去? 问题显存背面也是空的,还需要自己加电阻,电容,换位置觉得不太可行。

屏蔽一个显存也行,只要不花屏,不知能不能屏蔽??

客户放了一个多月了,我实在没办法了,大家有没办法提供一个高招。

难道真的没救了吗

网友:
就掉了1个焊盘, 好办 就飞线吧。  论坛里有贴子教怎么飞 去搜索一下吧

网友:
重新接线,如果没有办法接,6800是256位的GPU,可以关闭C通道,用128位或者可以A区

网友:
如果楼主有需要改BIOS楼上的可以帮你改好的。
你先测一下掉点是否是数据脚

网友:
我也来学学

网友:
回复 网友A:

6# 华新宇

再发类似回复直接删除扣分!

网友:
BGA的不能飞线。这个脚是数据脚。我想也只能关闭C通道,只开A通道。

我明早把BIOS备份出来。麻烦十哥哥帮忙改一下BIOS。非常 感谢啊。

网友:
我看到过修手机的,他们BGA照样能做飞线,就是没有亲眼看过

网友:
BGA怎么飞线呀那样不会短吗?,还没有见呀,那位搞过呀能不能说说。

网友:
没这么难!用小铜线做个焊盘接上就行了,我们习惯用专用的飞线铜线做,修手机的那种!我最高记录是修好一台摔过的T43,南桥部分手工做了10多个焊盘!
要想以后不掉焊盘,不要用害人的所谓吸锡带!练练铬铁功夫吧。。

网友:
最近几天太忙了,那显卡还扔在那。早晨拆下来又焊上去一次显存。结果测试变了,C55没有了,又出来其他C位的报错了。原来不是掉焊盘的问题,是焊显存时有虚焊的问题。等有空再搞那个破显卡,重直球焊显存。就是我焊的很慢。那显卡总共最少搞了六多个小时了。等过几天有空再继续,等搞好了告诉大家。

又长见识了,掉低的焊盘也能焊上,真是想不到。有机会试一试。
那个吸锡线,能不用还是不用的好,容易掉底。

网友:
如果是掉盘,那它的线路应该在电路板的表面,用清洗液把板的表面洗干净,
  应该容易找到它的断口处,再飞线,
    如果线路不是在板的表面,那应该有连接的盲孔,
这只是我的想法,在主板上我做过,显卡没试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