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CPU供电

楼主(2009-09-09):
我有块是华硕5S33-TVM/SZ主板,先是CPU供电只有0.75V测量后,三只下管都冲了更换后反而没有电压了!是不是这样的板CPU供电有通病啊!望指教!!!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后,把三只上管也换了,反而引起电源保护。CPU风扇转一下就停,整机没有电。
CPU IC 是ADP3180 和八角ADP3418K

网友:
最好是全换了

网友:
还是没有解决,等待中。给个思路

网友:
楼主应该上下管一起更换。

网友:
现在是一起换的,还是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