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QDI P7BL-AL/N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9-09-09):
一块QDI P7BL-AL/N型845G主板,装系统一切正常,系统装完,进系统到欢迎使用的画面即死机,内存,硬盘,电源都换过无效,主板上有几个电容鼓了,换后还是不行,另外主板不插IDE设备,BIOS里还能显示以前插过的设备,必须把BIOS清零才能从新识别IDE的设备。请问高手怎么修,谢谢。

网友:
先在BOLS把声卡。。网卡先禁掉。。看看是不上一样

网友:
先把电容先换了在说

网友:
网卡芯片已经拆了,电容也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