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 14D511K 问题

楼主(2009-09-09):
一个UPS交流输出端接的保护电阻 GNR 14d511k 烧了 第一次修UPS 没有配件 它是两个14d511k 并联的 烧了一个 还有一个 按道理说应该用着没有问题 (现在用着正常 可能蓄电池不行了吧 断电后这个UPS只能供电6秒 就带了一台显示器 如果换个12V的 轿车电瓶会不会供电时间长点呢?)可是现在大变压器发热 但是不到烫手的地步 刚好能把手放上面 只要忍住还是能放手上面的 下面有它的PDF 想问下高手有办法替换吗? 实在不想去修家电那淘换了 太远了

网友:
压敏电阻是干啥的?为何要它?你提供的PDF里关于他的参数是何意义?
自己搞懂这些了就没问题了,不然你永远学不会维修。

你这情况可去掉不要。

如果仅工作很短时间,大变压器就发热肯定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