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待机电流过高

楼主(2009-09-09):
机型:IBM T41
故障现象:插点待机有时候正常0.02 能开机没问题 有时候插电 待机电流0.09A 网卡芯片有点发热
是不是那网卡坏了啊网卡:RC82540

网友:
在正常待机下,网卡是不会发热的。我建议你先把网卡吹下来,再开机试下。
照你这样描述,我想机器应该可以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