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显卡风扇插错冒烟之疑难

楼主(2009-09-09):
现在有一捷波悍马P35主板,用户自行加显卡风扇后,找不到接风扇的插座,乱插在一个插针上,一通电即冒烟,重启点不亮,反复重启就跟现在的主板找不到内存一样,自动关机再自动重启,经查,其它电压均正常,内存电压偏低,主板不跑码,通电直接出C1停住,经测量MOS管等均未发现异常,不知道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问问他插在哪个插座上面了,和他相连的芯片一般都烧了。

网友:
我问清楚了,是把前置USB线插在了SPI-CON那个上面了,当时烧了USB线

网友:
把BIOS重新刷一次试试

网友:
跟着插烧的地方找到相连的软件更换掉,

网友:
SPI-CON是提供在线刷BIOS的,用有带在线刷的编程器在线刷BIOS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把SPI芯片取下来刷,不过估计SPI芯片烧掉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上的高手说得很好,那个就是连接到BIOS芯片的,BIOS芯片是25X80VS16的,我在网上查了,找不到相关的引脚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好的,哪位有请上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