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不跑码,后来跑C100,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楼主(2009-09-09):
致铭865PE的主板,刚开始上电不跑码,后来加上显卡后跑C100,再去掉显卡,还是跑C100,各部分供电都正常,请教下高手!
显卡
主板

网友:
先查内存供电部分,BIOS还有跳线,最后再动北桥,测北桥的AD值和供电

网友:
主板检查不到内存,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先压北桥不行再换个时钟瞧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