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 CPU核心供电对地短路

楼主(2009-09-09):
本人新手
神州W260E   AMD 754 CPU   去掉两个电感后 负载部分对地 不到 20欧, 是哪里有短路
场管有上管击穿了,  电解都去了。

网友:
这是正常的

网友:
LZ去掉CPU再测,就知道是否正常

网友:
没短路。这是正常的。很多板都是这样的。修多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很多CPU都不到10欧

网友:
实在不行就一个一个测

网友:
你拿出CPU就知道真正的阻值了,,,有CPU的话,,超过0.07欧都是正常的,,,

网友:
这位兄弟你把CPU拿下来再量应该就是差不多198(二极管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