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尔特烧录器支持哪些后缀名的文件烧录

楼主(2009-09-09):
小弟,以前在工厂用烧录器烧录BIOS,FLASH的时候,我看文件带出来的后缀名都是带:BIN的,但是,现在,我在外面修板,搞到的BIOS烧录程序是进DOS系统在系统下用软体刷新工具的哪种文件,请问一下在系统下用软体工具刷的哪种文件可以用烧录器刷并可以使用吗?

网友:
呵呵.我来做个沙发.兄弟我也在找这个问题,,我也想了解

网友:
你用希尔特那一款编程器?打开编程器调入文件,看文件类型支持很多种的 一般情况下 BIN HEX TEK POF ASC都支持的 至于你软件刷的BIOS要看你用哪种软件 如果是芯片厂家的软件一般情况下和编程器都是相同类型的 如果是主板制造商的专用软件是不能调到编程器里进行读写操作的

网友:
可以的,解压软件,分离出BIOS文件,然后用编程器写进Flash芯片.论坛上有详细地介绍. 动手搜索一下了

网友(2009-11-02):
只要是 256   512K 1M大小的 BIN ROM BIOS文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