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777K行幅宽,请教各位

楼主(2009-09-09):
接修一台美格777K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黑屏,拆开检查,行管击穿,高压包8脚的负压整流管D751击穿(电路板已经烧黑),取下行管和D751带假负载电源能工作,换上新的行管和D751,同时再时一步检查发现D709的下管也击穿了,换上,开机,行电路还是不能正常工作,同时包内发出响声,于是怀疑包有问题。购得一高压包换上,这时显示器能点亮了,可是又有新的故障,那就是行幅太大,调节行幅有轻微的变化,测Q717(TIP122)的C极电压为9.5V,B极为1.2V,这说明B极电压不对。把R777(2.2欧)取下,L703处电压上升到31V,这时行幅能缩小到最小的状态,这时TIP122的B极电压为0V,再测控制电路中的Q714、Q715(都是A733),Q715正偏,Q714反偏,当接上R777后由于31V的电压经过R752加到Q715的B极,使Q715的B极电压上升,Q715反偏,这样一来Q715的E极电压上升(这时为5V),由于Q714的E极与Q715的E极是接在一起的,相当于Q714的E极也上升到5V,B极电压为4.2V,这时Q714就正偏了,Q714的C极电压升高,从而TIP122的电压上升,所以行幅就大。但是断电检查Q714和Q715及与其有关的元件都没有问题。维修陷入困境,请大家指点。为了方便大家好分析,我把电路图传上来。

772K,777K&787K Service Manual 32.pdf

网友:
TIP122的C极电压为9.5V,B极为1.2V,貌似正常,新包是否有问题(见过很多垃圾包上去行幅不正常的)?

网友:
我到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现在还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哟。

网友:
另外换了包,故障还是那样的呀。

网友:
行管和高压包都坏了,行电路中的一系列元件,都要检查了,逆程电容,阻尼二极管,二次升压电路,升压管,CS电路也要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