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个高手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格式化的数据?

楼主(2009-09-09):
昨天有个客人拿来重装系统.不小心把D盘格式化了.客人说有重要资料在D盘,不知道如何恢复D盘的数据?我用DISKGEN也不行.恢复回来的图片都预览不了.请高手出来指教指教..

网友:
给你个试试哟

数据恢复软件Power Data Recovery v4[1].1.2 汉化版.rar

网友:
恢复数据软件  是自己买的!

网友:
Finaldata 这个软件很好用,你可以在网上下载一个用

网友:
我用了数据恢复大师就可以找得到那些数据.不过大部分文件都打开不了..图片有些就可以恢复得到.
我当时将哪个盘分出几G做一个系统备份.会不会有影像数据的恢复?

网友:
这个恢复软件效果很好.把所有的数据全部分类来恢复.谢谢:彩云科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
普格也能恢复的了吗

网友:
直接用EASYRECOVERY 就OK了

网友(2009-11-07):
我用的是易我...用用看..

网友:
晕 提示有病毒 NOD32报的 按理说数据恢复 杀毒有可能误报 可是我用易我的时候NOD不报。。。问下LZ是正常的吗?

网友:
让我试试看看

网友:
我用过的就数Finaldata 比较好用了,时间快,恢复性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