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乐3119打印机加粉!

楼主(2009-09-09):
客户有台施乐3119激光打印机开始提示 粉已用尽 我给他加粉以后还是提示粉已用尽,后来我练级打印测试,打印机可以打印,施乐3119的硒鼓上有一个技术器,我看打印机可以打我就没去更换,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计数器不清零打印机以后可以正常工作吗?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下谢谢!
打印机

网友:
施乐3119是有芯片的。和三星1610的鼓是通用的。你加粉可以加三星的粉。
需要更换芯片,加粉的时候最好把原来的废粉清理掉,要不容易粘刮板的,有时加粉后会预热时间变长。

网友:
有芯片的 必须更换

网友(2010-03-06):
有解码器,可以清零。但没发现比较不错的解码器。看了几个感觉就是把存储器数据重新写了下

网友:
鼓上有计数芯片的,不换芯片只能打印,不能复印。LZ需更换芯片。

网友:
需要更换芯片,芯片还不便宜,拿货还十多块钱呢

网友:
灌粉后必须换芯片

网友:
大概加两次粉就得换芯片吧

网友:
现在加粉都还得换芯片。。。。。。。

网友:
没办法.没有技术就受人限制.
还是老老实实的把芯片换了吧

网友:
要换芯片 最好加一次换一次芯片